电压模块或电压传感器可以测量毫安级的电流吗

楼主(2021-08-02):
测量电压的实质还是测量电流,所以不管什么原理的电压传感器,初级都是一个毫安级的电流输入。
    *早LEM公司推出的霍尔电压传感器,初级直接就是电流输入的,现在市场上依然还存在这样的产品。
   很多客户咨询,霍尔不是不适合测量小电流吗?那电压传感器实际测试也是电流,而且一般电流都很小,只有几个毫安,或者几十个毫安,是否可以用来测量毫安级的电流,这样精度也很高。
    回答肯定是不行的。
    尽管初级是毫安级的输入电流,但是,传感器的原边匝数非常多,一般都是500T以上,有的甚至5000T,因为空间有限,线径都很细,因为初级内阻相当大的,如果测量电流,这么大的内阻肯定是不行的。
   以我们的电压模块CHVS10/25A为例,用万用表测量,IN+和IN-之间有接近100欧姆的阻值。初级内阻这么大,测量电流肯定是没有可能的。
   霍尔的小电流传感器实际上,也是这个原理,就是初级匝比加大,来实现小电流的测量,但是初级内阻不能大于10欧姆,10欧姆以内,后续的mcu还可以线性补偿,如果再大,就没有价值了。
   当然我们这样描述是无法量化的,以电压模块为例,如果用于测量电流值,额定输入电流不能低于500MA,在大于500MA的情况下,匝数相对合理,线径相对较粗,内阻也很小,基本保持在1-2欧姆,这样对传感器的影响就很有限了,当然电流越大,内阻越小,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综上所述,霍尔电压传感器用于小电流的测量是有条件的,一般情况下,不要考虑此方案。

网友:
一般情况下 万用表可以解决大部分常用的电流电压的测量可以精确到标准单位后三位小数,根据万用表的规制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