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数值数据类型的分类(class)

楼主(2021-08-02):
1 整形:

2 浮点型

class函数可以得到参数的数据类型。

3 复数型

  • real() %求复数的实部
  • imag() %求复数的虚部

网友:
大部分的单精度和双精度类型的规则和这个差不多,大差不差的基本都可以使用

网友:
MATLAB数值数据类型的分类

网友:
本人只知道有整型,浮点型,字符型,长知识了

网友:
    matlab主要仿真的就是频域的吧,所以就有复数型

网友: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亦将春水向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