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提交PCB打样订单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08-02):
PCB打样指的是电路板在进行批量生产前的试产,就是工程师在设计好电路,并完成PCBLayout之后,向工厂进行小批量试产的过程,即为PCB打样。

客户在向PCB打样厂家提交订单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数量:说明清楚PCB的生产数量。
材料:说明PCB打样需要什么样的板材,目前最普遍的是用FR4,主要材料是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板。
板层:说明作PCB打样的层数(一般层数越高价格会越高)。
铜厚:一般根据PCB电路的电流来科学计算铜的厚度,铜越厚越好,成本和价格也会更高。
阻焊颜色:阻焊的颜色有很多,红油板、黄油板、蓝油板等,一般最常使用的是绿色油墨。
过孔是否覆盖阻焊:过阻焊就是将过孔绝缘起来,否则就是让过孔不绝缘。
表面工艺:有喷锡、沉金、镀金、OSP、沉银等,不同的表面工艺有各自的优点,价格也会有所不同。

其他注意事项:
1、做好信号完整性布局,提升PCB稳定。
2、进行全面的电气检查,提升PCB电气性能。
3、确认器件封装,避免因封装错误导致打样失败。
4、慎重选择打样数量,有效控制成本。

网友:
    PCB打样指的是电路板在进行批量生产前的试产,就是工程师在设计好电路,并完成PCBLayout之后,向工厂进行小批量试产的过程,即为PCB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