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压相同的电源模块并联问题?

楼主(2021-08-02):
手头上有两个3.3V-1W的隔离模块电源,因为需要带一个3.3V供电的LCD和一个单片机单子,但是LCD功率加板子的功率大于1W。所以想用一个模块单独给LCD供电,一个模块给3.3V的板子。板子的GPIO和LCD的接口直接相连。但是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u( K' W. Q9 h( y; p

网友:
    可以用电压转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