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LED显示屏像素失控怎么办?

楼主(2021-08-02):
什么是像素失控?
像素失控率是指显示屏的最小成像单元(像素)工作不正常(失控)所占的比例。
失控的像素数占全屏像素总数之比,我们称之为“整屏像素失控率”。另外,为避免失控像素集中于某一个区域,我们提出“区域像素失控率”,也就是在 100×100像素区域内,失控的像素数与区域像素总数(即10000)之比。此指标对《LED显示屏通用规范》SJ/T11141-2003中“失控的 像素是呈离散分布”要求进行了量化,方便直观。
像素失控的两种模式:
一是盲点,也就是瞎点,在需要亮的时候它不亮,称之为瞎点。
二是常亮点,在需要不亮的时候它反而一直在亮着,称之为常亮点。一般地,像素的组成有2R1G1B(2颗红灯、1颗绿灯和1颗蓝灯,下述同理)、1R1G1B、2R1G、3R6G等等。
失控一般不会是同一个像素里的红、绿、蓝灯同时全部失控,但只要其中一颗灯失控,我们即认为此像素失控。为简单起见,我们按LED显示屏的各基色(即红、绿、蓝)分别进行失控像素的统计和计算,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显示屏的像素失控率。
全彩LED显示屏像素失控怎么办?
一般地,常见的显示屏像素组成有2R1G1B(2颗红灯、1颗绿灯和1颗蓝灯,下述同理)和1R1G1B,而失控一般不会是同一个像素里的红、绿、蓝灯同时全部失控,但只要其中一颗灯失控,我们即认为此像素失控。
因此,可以断定,造成全彩LED显示屏像素失控的主要原因是led灯失控。LED灯失效的主因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LED自身品质不佳;二是使用方法的不当。
LED失效在LED的常规检验测试中是无法发现的。在高温、低温、温度快速变化等恶劣条件下,由于LED芯片、环氧树脂、支架、内引线、固晶胶、PPA 杯体等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引发其内部应力的不同而产生的。静电放电导致LED失效的机理,非常复杂,设备、工具、器皿及人体均有可能带有静电并对其放 电,这种静电少则几百伏,高则几万伏,放电时间在纳秒级水平。
如果出现蓝绿管失效,往往就是LED-PN结被静电放电击穿所至。LED显示屏由于生产过程繁杂,静电放电防不胜防,因此,静电防护必须贯穿生产全过程。
另外不同的场合下,像素失控率率的实际要求有所差别,全彩LED显示屏指标要求控制在百分之一内;单色LED显示屏指标要求控制在十分之一以内。目前全 彩LED显示屏像素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建议联系您的服务商,返厂维修,如果维修成本过高,可以考虑更换出问题的模组单元板。
目前国内的LED显示屏在出厂前均会进行老化(烤机),对失控像素的LED灯都会维修更换,“整屏像素失控率”控制在1/104之内、“区域像素失控 率”控制在3/104之内是没问题的,甚至有的个别厂家的企业标准要求出厂前不允许出现失控像素,但这势必会增加生产厂家的制造维修成本和延长出货时间。 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下,像素失控率的实际要求可以有较大的差别,一般来说,LED显示屏用于视频播放,指标要求控制在1/104之内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达 到的;若用于简单的字符信息发布,指标要求控制在12/104之内是合理的。

网友:
    RGB失控一般不会是同一个像素里的红、绿、蓝灯同时全部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