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请教,在线等!!!

楼主(2021-08-02):
请教各位老师,下图是我的运放电路,刚上电时,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下面运放7号引脚输出VOUT不为0,大概在-14V左右,而且运放很容易发烫。AD2是采样口。请问这是为什么?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是两个7脚都有?你试试把R35拆掉

网友:
    运放坏了,隔离一下看看哪个坏了

网友:
    跟DA的输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