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光耦坏掉了,对整个电路有什么样的危害!

楼主(2021-08-02):
开关电源中的光耦坏掉了,对整个电路有什么样的危害?

网友:
在开关电源中,光耦是反馈输出电压的情况给前级控制电路的。如果光耦损坏,可能导致输出电压异常,还有可能会使电路进入过压,或过流保护状态,而无电压输出。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光耦损坏,导致电源电路不能稳压,严重的能导电源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