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地址总线是什么

楼主(2021-08-02):
FPGA地址总线是什么?

网友:
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里面可以放任何数字逻辑,当然包括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以及控制逻辑等,还可以ROM、RAM和CPU、arm等。人家说FPGA地址总线时,肯定是针对特定的设计而言的,比如FPGA里面有arm时,这时候的FPGA地址总线可能指ARM上的AMBA总线。这么说是为了和asic代码区别开了,便于调试。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