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修改了封装库后怎样才能更新到PCB中

楼主(2021-08-02):
pads中修改了封装库后怎样才能更新到PCB中

网友:
ECO Toolbar >>  change component >> 滑鼠右鍵 library browse >> 勾選update part form library >> Replace

网友:
首先不清楚你说的是原理图库还是PCB库,但修改方式都差不多。Tools->Part Editor->Open 打开你要修改的元件,File->Save A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