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3走线模式总变化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2):
目前使用VX2.3版本的mentor,设置了走线模式,在走线时线总在随意的变化,不是按设置的线模式来出线。不像之前7.9.5布局模式设置为OFF后,一直就是半锁状态的走线,怎么都不会变化,而VX2.3设置了不起作用一直变来变去的,有时的走一把控不住,请问大神们怎么处理下。

网友A:
用off用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ff用off

选择了OFF也一样变来变去的。

网友:
    应该是操作了什么才会导致模式变化吧?比如快捷键F3?

网友(2021-09-02):
    F3切换是会变的,用鼠标点画就不会改走线模式了,但是容易误画成全局显示。。。

网友(2021-10-24):
    用off就行啊,要不把DRC关了

网友:
    出现奇怪行为,经常是退出去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