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配件表面安装技术与通孔插装元器件的方式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1-08-02):
SMT配件表面安装技术与通孔插装元器件的方式区别在哪里?

网友:
SMT配件表面安装技术与通孔插装元器件的方式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组裴密度高。sMT片状元器件比传统通孔插装元器件所占的面积和重量都大大减小。一般来说,表面安装技术组装的电子部件,体积一般可减小到通孔插装组件的30%一20%,最小的可达到10%左右。 (2)抗干扰性好。由于元器件无引线或为短引线,从而减小了元器件在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容易消除高颠干扰。 (3)信号传桔速度快。由于结构紧凑,安装密度高,连线短,传辅延迟小,可实现高度的信号传输。这对于超高速运行的电子设备(例如运算速度高的计算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4)简化了生产工序,降低了生产成本,便于实现自动化生产。在印制电路板上安装时,元器件的引线不用打弯、剪短,因而使整个生产过程缩短,同样功能电路的加工成本低于通孔装配方式。由于采用真空吸曙吸取元器件,提高了安装密度,可实现自动化生产。 (5)高效率、高可靠性。由于片状元器件外形尺寸标溶化、系列化及焊接条件的一致性,因此,可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使整个生产过程有利于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电子产品的成品率和生产效率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