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接收程序

楼主(2021-08-02):
    //=========================================================
#include "main.h"
//=========================================================
    #define RXMAX 4
//=========================================================
    u8 IRBuf[RXMAX];
    u8 IRBit;
    u8 IRByte;
    u16 IRHTms;
u8 IRLTms;
    u8 IRData;
    //=========================================================
    void IR_Rx_Drive(void) //10ms
{
    if (IRByte < RXMAX)
            return;
    IRByte = 0;
        if (IRBuf[0] != IRAdd0)
        return;
    if (IRBuf[1] != IRAdd1)
        return;
        if (IRBuf[2] != (0xff ^ IRBuf[3]))
            return;
    if (IRBuf[2] == IREFPOWER)

            FbDebug = 0;
            FbShowVer = 0;
            if (ErrCode.Byte)

                FbOnOff = 0;
                FbDispNG = !FbDispNG;
            Buz_In(1, 10, 10);
            }
        else if (FbOnOff)

                FbOnOff = 0;
                Buz_In(1, 10, 10);
        }
        else

                FbOnOff = 1;
            FbSleep = 0;
            if (HumMode == 0)
                    HumMode = 3;
            SetWork = SETMODE;
            SetTms = 0;
                BlinkTms = 0;
                Buz_In(1, 10, 10);
        }
    }
    if (FbOnOff == 0)
        return;
    if (FbSleep)
    {
        SetTms = 0;
            FbSleep = 0;
            Buz_In(1, 10, 10);
            return;

        if (IRBuf[2] == IREFUP)

            if (SetWork == SETTIME)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TimeSetH < 12)

                    TimeSetS = 0;
                    TimeSetH++;
                    Buz_In(1, 10, 10);
                }
            else
                    Buz_In(2, 10, 10);

            else if (SetWork == SETHUM)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HumSet < 80)
                {
                if (HumSet < 50)
                        HumSet = 50;
                    else
                        HumSet = HumSet + 5;
                    Buz_In(1, 10, 10);

                else
                Buz_In(2, 10, 10);

            else

                SetWork = SETMODE;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HumMode < 3)

                    HumMode++;
                Buz_In(1, 10, 10);

                else
                Buz_In(2, 10, 10);
            }

        if (IRBuf[2] == IREFDO)

            if (SetWork == SETTIME)
        {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TimeSetH)

                    TimeSetS = 0;
                    TimeSetH--;
                Buz_In(1, 10, 10);

                else
                Buz_In(2, 10, 10);
            }
        else if (SetWork == SETHUM)
        {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HumSet >= 50)

                    if (HumSet == 50)
                        HumSet = 0;
                else
                    HumSet = HumSet - 5;
                    Buz_In(1, 10, 10);
                }
            else
                Buz_In(2, 10, 10);
        }
        else

                SetWork = SETMODE;
                SetTms = 0;
                BlinkTms = 0;
                if (HumMode > 1)
            {
                HumMode--;
                    Buz_In(1, 10, 10);
                }
            else
                    Buz_In(2, 10, 10);
        }

        if (IRBuf[2] == IREFTIME)

            if (SetWork != SETTIME)
            SetWork = SETTIME;
            else

                TimeSetH = 0;
            SetWork = 0;
            }
        SetTms = 0;
            BlinkTms = 0;
            Buz_In(1, 10, 10);
    }
    if (IRBuf[2] == IREFHUM)
    {
        if (SetWork != SETHUM)
            SetWork = SETHUM;
            else

                HumSet = 0;
            SetWork = 0;

            SetTms = 0;
            BlinkTms = 0;
            Buz_In(1, 10, 10);

        if (IRBuf[2] == IRESLP)
    {
        FbSleep = 1;
            //HumSet = 0;
        //HumMode = 1;
        SetWork = 0;
            SetTms = 0;
            BlinkTms = 0;
        Buz_In(1, 10, 10);

        if (IRBuf[2] == IREUV)

            FbUVEn = !FbUVEn;
            Buz_In(1, 10, 10);

    }
//=========================================================
    void IR_In_Drive(void)
{
        P_IRMUP = 0xFF;
        P_IRMC = 0xFF;
        if (P_IRM) //接收高电平

            if (IRHTms < 1000)
                IRHTms++;
            else
                IRData = 0;

        else

            if (IRHTms >= 20)

                IRHTms = 0;
            IRLTms = 0;
            IRBit = 0x01;
                IRByte = 0;
                IRBuf[0] = 0;
            IRBuf[1] = 0;
            IRBuf[2] = 0;
            IRBuf[3] = 0;
        }
        else if (IRHTms)

                if (IRByte < RXMAX)
                {
                if (IRHTms >= (IRLTms * 2))
                    IRBuf[IRByte] |= IRBit;
                else
                        IRBuf[IRByte] &= ~IRBit;
                    IRLTms = 0;
                IRHTms = 0;
                IRBit = IRBit << 1;
                if (IRBit == 0)

                        IRBit = 0x01;
                        IRByte++;

            if (IRLTms < 250)
            IRLTms++;

    //=========================================================

网友A:
    可以去掉那些乱码嘛 具体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那些乱码嘛 具体解释一下

    125us 中断,读接收高低电平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