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数码管显示驱动程序

楼主(2021-08-02):
    //=========================================================
#ifndef _tm1650_
#define _tm1650_
    //=========================================================
    #include "main.h"
//=========================================================
    extern u8 DispData[];
    //=========================================================
    void IIC_Start(void) //开始信号
{
    //P_SDAUP = 1;
    P_SCLC = 0;
        P_SDAC = 0;
        P_SDA = 1;
    P_SCL = 1;
    Delay(50);
    P_SDA = 0;
        Delay(5);
        P_SCL = 0;
    Delay(5);
    }
//=========================================================
    void IIC_Stop(void) //停止信号

        P_SCLC = 0;
    P_SDAC = 0;
    P_SDA = 0;
    P_SCL = 0;
    Delay(5);
    P_SCL = 1;
    Delay(5);
    P_SDA = 1;
    Delay(50);
}
//=========================================================
u8 IIC_Send_Byte(u8 buf)
{
        u8 i, ack;
        u8 time;
        P_SCL = 0;
    P_SCLC = 0;
    P_SDA = 0;
    P_SDAC = 0;
        for (i = 0; i < 8; i++) //下降沿发送数据
    {
        Delay(5);
            if (buf & 0x80)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P_SDA = 1;
        else
                P_SDA = 0;
        buf = buf << 1;
            Delay(5);
        P_SCL = 1;
            Delay(10);
            P_SCL = 0;

        Delay(10);
        P_SDA = 0;
    P_SDAC = 0xFF;
    Delay(10);
    P_SCL = 1;
        Delay(10);
    time = 0;
    while ((P_SDA) && (time < 50))
            time++;
    if (time < 50)
        ack = 1;
    else
            ack = 0;
        P_SCL = 0;
        Delay(5);
        P_SDA = 0;
    P_SDAC = 0;
        Delay(5);
    return ack;
    }
//=========================================================
#if 0
u8 IIC_Read_Byte(u8 ack)

        u8 i;
        u8 buf = 0;
        P_SCL = 0;
    P_SCLC = 0;
        P_SDA = 0;
        P_SDAC = 0xFF;
    for (i = 0; i < 8; i++)

            Delay(10);
        P_SCL = 1;
        Delay(5);
        buf = buf << 1;
            if (P_SDA)
                buf |= 0x01;
            Delay(5);
            P_SCL = 0;
        }
    P_SDAC = 0;
        P_SDA = !ack;
    Delay(10);
    P_SCL = 1;
    Delay(10);
    P_SCL = 0;
        Delay(10);
        return buf;
    }
#endif
    //=========================================================
void Write_1650(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iicd)
{
        u8 ack;
        IIC_Start();
        ack = IIC_Send_Byte(addr);
    if (ack == 0)

            //IIC_Stop();
            //return;

        ack = IIC_Send_Byte(iicd);
        if (ack == 0)
    {
        //IIC_Stop();
            //return;
        }
    IIC_Stop();
}
    //=========================================================
    void TM1650_Drive(void)
{
    u8 i;
        for (i = 0; i < 4; i++) //刷显数据
        Write_1650(i * 2 + 0x68, DispBuf);
        if (DispBuf[5] == 0)
    {
        Write_1650(0x48, (1 << 4) | 0x01); //关显示
    }
    else if (DispBuf[5] == 1)
        {
        Write_1650(0x48, (4 << 4) | 0x01); //开显示
    }
    else if (DispBuf[5] == 2)
        {
        Write_1650(0x48, (1 << 4) | 0x01); //开显示

    }
//=========================================================
#endif
    //=========================================================

网友A:
    非常感谢  有几个问题,下次复制可不可以换个方式..然后还有乱码 再下来就是能具体解释每个代码的含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有几个问题,下次复制可不可以换个方式..然后还有乱码 再下来就是能具体解释每个代码的含义嘛

    没乱码呀。

    840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