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和ic设计相比较如何

楼主(2021-08-02):
FPGA设计和ic设计相比较如何

网友:
    (1)FPGA:岗位很多,就业面比较宽,除了传统的通信行业,还有图像处理、算法加速、各大研究所等等,薪资上来看两极分化有点高,应届硕士低的有十几 k 的,高的有几十 k 的,我见到的多数年薪在 20 - 30 w 的比较多;(2)IC :近几年比较火热,特别是去年,薪资确实高,下限比 FPGA 的下限要高 2 k,但是上限不见得有多高,去年 OPPO 给的高薪水很多是按照学校出身来的。一些公司的芯片岗位,其实进去还是做 FPGA。主要的问题在于要去大的企业,有可靠的保证,也能得到规范的培养,一些小的企业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流片。

网友:
    FPGA是做什么的?关注这个问题的,估计应该都能说出来,这是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只能做数字IC,不能做模拟。因为芯片内部的阵列已经做好了,FPGA工程师主要是把逻辑功能写好了烧制进去,实现功能,这与ASIC的前端设计最接近。那么,FPGA通常被用在哪里?搞清楚这个,大致就能回答问题了。FPGA主要使用在三类场景:ASIC芯片的辅助设计量小的数字芯片应用场景抢时间抢市场的数字芯片应用场景我们一个个来说:ASIC芯片的辅助设计一款Asic数字芯片的设计流程,最简化来说,分为,前端设计写逻辑,然后验证,然后后端综合布局布线。在验证的环节,除了用软件来做验证之外,往往会在FPGA上跑一下,进一步确认功能。为了平行进行芯片所需的软件开发,用FPGA先实现了功能,相应的软件开发就可以开始了,而不需要等待流片回来,这会大大加速整体研发进度。但是注意,作为辅助设计的FPGA用途,往往是由前端设计工程师兼任的,也就是说,在Asic团队里,虽然用到FPGA,但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工种

网友:
    量小的数字芯片应用场景做一款Asic芯片毫无疑问是很贵的,这种贵,体现在整个设计流程的复杂,在设计阶段反复流片的高昂成本。所以,只有当一款芯片的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研发成Asic的必要。那对于那些用量不够的芯片怎么办,方案就是用FPGA来实现。这时候,不是辅助设计,是用FPGA来实现最终的商用产品。细分来看,这种用量小的芯片需求也分成两类:低端的小场景,这种比较简单,用FPGA实现也便宜高端的特殊场景,比如军用,金融,信号处理(5G或其它通讯基站),特殊图像处理,数据中心硬件加速,AI,这类的要求比较高,也很贵,上万甚至几万刀一片,用量实在是小必须谨记,量小是个时刻必须满足的条件,一旦用量发生变化,就会有人来提供Asic替代掉FPGA抢时间抢市场的数字芯片应用场景相比于前面两种情况,这不是一个稳定态的场景。因为一款Asic芯片的平均研发周期在12-36个月,为了抢夺市场,有时候会用FPGA先来实现,抢先开卖。这是一种竞争策略,而其必然被随之而来的成熟量产Asic所替代。{这里就不讨论对于FPGA本身的研发了,一是公司很少,二是要求也高,别想了。}根据应用场景,可以看到FPGA其实是有一种备胎和马甲的角色。要么做辅助工作,要么只能干点量太小的活,要么是临时顶一下竞争。另外再表达一个可能得罪人的观点:如果认为FPGA入门容易,或者说比前端设计容易,那大概是在从事一个没难度挑战的FPGA岗位,也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是高端FPGA的应用场景,这样的岗位竞争力和成长性都要相对差一些,毕竟,接触不到大芯片,接触不到大的应用场景啊。结论:建议选芯片开发,特指的,应该是数字IC的前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