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网络赋予颜色后 可以实填充吗?

楼主(2021-08-02):
如图显示,
AD20 显示为多个小方格。

能不能类似于allegro实填充显示方式呢?

AD20 高亮显示

AD20 高亮显示

allegro高亮显示

allegro高亮显示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是跟allegro不太一样,ad对应的颜色会对应到层,设置里面有改这个小方格的模式,但是还是在对应层上贴上了一个颜色覆盖住了原本板层颜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是跟allegro不太一样,ad对应的颜色会对应到层,设置里面有改这个小方格的模式,但是还 ...

好的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是跟allegro不太一样,ad对应的颜色会对应到层,设置里面有改这个小方格的模式,但是还 ...

可以完全和allegro一样的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