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了几种过孔,将菜单SETUP/ DESIGN RULES/ DEFAULT/ ROUTING/ VIA 也已经进行了...

楼主(2021-08-03):
定义了几种过孔,将菜单SETUP/ DESIGN RULES/ DEFAULT/ ROUTING/ VIA 也已经进行了设置,可是为什么选择via type 时其它的都看不到,只有standarDVIa 呢?

网友:
已经选择了 via type就是过孔类型已经确定了 standa就是标准的,两个应该不在同一个类型

网友:
应该设置默认项。SETUP--> DISIGN RULES-->Default-->ROUTING-->把要用的过孔加到selected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