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始终无电压输出的最常见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8-03):
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始终无电压输出的最常见原因有哪些?

网友:
开关电压输出常见有高于或正常或低于正常电压,这时候需要先去测C极电压,确认供电正常

网友:
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中的保险电阻开路;开关管基极到100uf/400v大滤波电容正极之间的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