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使电源线EMI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更贴近实际值?

楼主(2021-08-03):
如何使电源线EMI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更贴近实际值?

网友A:
    抑制电磁干扰的两种有效途径是彩电源滤波器和加屏蔽装置,屏蔽装置主要是针对副射干扰,既防止本身电磁波的外泄而造成新的干扰源,又避免受到外来辐射的干扰。电源滤波器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抑制传导干扰,有的品种也能提高对副射干扰的抑制能力。从广义上讲,我们使用的交流稳压电源,UPS电源也可以算是一种电源滤波器,因为这些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把电子设备与电网隔离开了,这里我们介绍的电源滤波器都是附在电子设备中作为一个器件使用的不甚复杂的物品,我们常在直流电源电路中加一RC电路来抑制纹波,电源滤波器的作用就是抑制交流电源上的干扰。目前,随着电子设备精密程度的提高,对电源的要求也越来高,同时,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也需要使各电子设备生产商对电磁环境作出共同的承诺,这样就导致电源滤波器作为一种绿色产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目前,一些世界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在制定这方面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抑制电磁干扰的两种有效途径是彩电源滤波器和加屏蔽装置,屏蔽装置主要是针对副射干扰,既防止本身电磁波的 ...

为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