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在画pcb封装时如何把原点精准的设置在焊盘1的中心点上呢?

楼主(2021-08-03):
请问pads在画pcb封装时如何把原点精准的设置在焊盘1的中心点上呢?

网友:
设置一脚坐标为X0

Y0
就可以啦!后面的就好做了

网友:
这个不是画的, 如果你的覆铜画到超过焊盘一些, 覆铜会自动根据你规定的不同网络的间隔去离开那个焊盘,就会形成这种绕开焊盘一段距离的波浪线。

网友:
Setup -> Set Origin -> Right Button -> Snip to... ->  Pin/Via Origin。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S X Y进行确定原点坐标位置,使用这种方式在任何界面均有效

网友:
請善用snap 跟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