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组装技术:SMT与THT对比

楼主(2021-08-03):
SMT通常称为表面贴装技术,是一种电路板制备技术,其中元件附着在电路板的表面上。这与通孔技术(THT)相比,其中各种电子元件固定在穿过电路板钻孔的孔中。这些PCBA组装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具有各种优点,使其适用于给定的工艺而不是另一工艺。
每种PCBA方法的优点是什么?
SMT的优点
它允许安装小部件,对安装的部件造成最小的表面损坏。
该工艺比传统的THT焊接工艺更容易执行并且相对便宜。
由于SMT不涉及钻孔,因此电路板在结构上保持完整且更稳定
THT的优点
尽管SMT和THT在确定生产的板材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比其他板块更大的优势。事实上,如果使用得当,它们会有效地相互补充。然而,在PCBA组装中使用THT而不是SMT有一些优点,包括以下内容。
通孔装配技术可以牢固地限制组装好的部件
TH技术还适用于给定电路板的原理图中的双端电流传输。
关于THTSMT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在电路板上进行焊接的性质。在SMT中,元件焊接在电路板的表面上,而THT允许在PCBA测试的后端钻孔元件。想象一下有焊脚的电容器和没有焊接的保险丝。这些部件应适当地焊接在电路板的表面上,以使其有效地起作用。电容器和控制旋钮等“腿”部件采用THT技术固定,而没有连接钩或“支腿”的部件则通过SMT技术安装在电路板表面。

网友:
SMT通常称为表面贴装技术,是一种电路板制备技术,其中元件附着在电路板的表面上

网友:
尽管SMT和THT在确定生产的板材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比其他板块更大的优势

网友:
电容器和控制旋钮等“腿”部件采用THT技术固定,而没有连接钩或“支腿”的部件则通过SMT技术安装在电路板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