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显示封装名?

楼主(2021-08-03):
orcad如何使原理图中封装名批量显示?一个一个设置显示好麻烦,有无老哥知道

网友:
菜单栏点击File-New Library,新建一个库在本地的路径,建好会出现在下方的Library路径下面;
! w9 g. I% P) ]  Q$ R在当前设计的库路径下Design Cathe中找到要批量替换的那个库文件的名称,选中复制,然后粘贴到新建的本地的库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