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柜48v输出浮冲只有48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03):
直流电源柜48v输出浮冲只有48v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因为整流的原理导致的

网友:
48V是充电器的额定电压,最大充电电压为59.2V。
2A是充电器的最大电流。
这个充电器可以给48V12AH电池组充电的。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为三段式充电模式,包括:
1·第一阶段是恒流限压,比如给4812电池充电,电流值一般为1.8A,限压值为59.2V
2·第二阶段是恒压限流,至电流降至跳灯电流值转下一步,恒压59.2V限流1.8A,至电流降至0.25A跳灯。
3·第三阶段是涓流浮充,也称保养充电,浮充电压55.2V限流0.25A,此阶段一般2~3小时后断电。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原理图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