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 RF 射频线

楼主(2021-08-03):
如何选购 RF 射频线

网友:
开路孔的板面电镀层和图形电镀层之间有明显的裂缝,且缝隙中存在杂物,含有C、O、Si、S、Cl、Ca和Cu元素。因为此板在元素分析前为除去孔内阻焊已进行过超声清洗,所以缝隙处的杂物为生产过程中夹杂,而非切片制作中引入。

如果在沉铜工序因为某种原因未沉上铜,后续的板面电镀和图形电镀均会受阻,那么缺口处会呈现图形电镀包覆板面电镀的状态,如图6左图。如果板面电镀正常,而图形电镀受阻,那么缺口处会出现无锡层保护,而呈现蚀刻形貌,即图形电镀层与板面电镀层呈现平齐状态

网友:
1. PVC护套:表面能看出压紧里面编网有规律的 "不平度",说明加工工艺好,不会产生相对滑动,是好电缆;外观光滑,看不出压紧编网的"不平度",用手捏护套有松动感,是差电缆。

网友:
2. 检查屏蔽层编网:编数是否够 铜材编网,检查可焊性,镀锡铜线刮看里面是不是铜线,铝镁合金线的硬度明显大于铜线;编网稀疏,分布不均匀,与绝缘层包裹不紧等是差电缆。3. 检查芯线:直径——SYV电缆为0.78-0.8mm,SYWV电缆为1.0mm;近来出现了一种SYV75-5芯线直径是1.0mm的电缆,这种电缆的特性阻抗,肯定不是75欧姆,不应用到75欧姆传输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