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从原理图导入PCB后为什么元件都重叠在一起?

楼主(2021-08-03):
pads2007从原理图导入PCB后为什么元件都重叠在一起?

网友:
用Disperse把他們解開

网友:
可以重新安装试试,应该会在机械层的右边,即使重叠也没关系,先布局,一个一个移开

网友:
正常的, 需要手动布局或用Tools_nudge components功能自动布局

网友:
开始就是这样的,可以用TOOLS->DISPERSE COMPONENTS命令将元件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