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PSpice直流扫描分析有什么功能?Pspice直流分析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1-08-03):
请问大家Pspice直流扫描分析有什么功能?Pspice直流分析有哪些功能?

网友A:
    直流扫描分析主要是将电路中的直流电源、工作温度、元件参数作为扫描变量,让这些参量以特定的规律进行扫描,从而获取这些参量变化对电路各种性能参数的影响。直流扫描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直流大信号暂态特性。
    直流分析包括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分析;直流小信号传递函数值分析;直流扫描分析;直流小信号灵敏度分析。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扫描分析主要是将电路中的直流电源、工作温度、元件参数作为扫描变量,让这些参量以特定的规律进行扫描,从而获取这些参量变化对电路各种性能参数的影响。直流扫描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直流大信号暂态特性。
直流分析包括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分析;直流小信号传递函数值分析;直流扫描分析;直流小信号灵敏度分析。

你回答的挺全面的,不好意思我手指头粗,点赞点到旁边去了,见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