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下恒流电路?我是相当不解呀!求助大家

楼主(2021-08-03):
以上分析的R1如果不工作的话,还还谈什么恒流控制呢?还有就是用一个3极管就能实现恒流,为什么用两个呢?

网友:
应该这样说才严瑾:当Q2三极管导通,分流了Q1基极的电流,使Q1发射极和集电极电流减小。

网友:
Q1是主回路的控制管,需要控制Q1的导通电阻来控制回路电流。  Q2给Q1的工作提供信号基准,也就是“需要恒定到多少电流i”。     GPIO给Q1的基极提供工作电压,也为这个电路提供控制信号。如果GPIO输出低电平,Q1将截止,R1将无电流通过。     在这个案子中,R1应该是被动器件,无法主动去调节流经其的电流,所以“R1不工作”只是假设性说法。  所说的恒流也是相对恒流。如果VCC提供的电流能力不足以让R1工作起来,也谈不上恒流。这些条件都是相对的。

网友:
    电路没错啊,另外楼主你说说一个三极管怎么恒流?

网友A:
    3楼说得对  一个也能做恒流 但是加了一个q2后就可以确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得对  一个也能做恒流 但是加了一个q2后就可以确定电流

是的,我也觉得3楼说的对。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就是想利用三极管的基级的0.6-0.7伏特的电压来确定反馈电压的电路

网友:
    如果Q2导通的话,,Q1不会导通  ,是不是要保证Q2在放大状态才可以实现,10K电阻是不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