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DN仿真

楼主(2021-08-03):
PDN仿真,VRM设置不同,为什么DC阻抗差这么多~

网友A:
    而电源分配网络能干什么呢?自然而然,电源分配网络就是为了传送电流,输送功率。
    根据参数不一样,传送电流,输送功率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B:
    VRM的设置对DC阻抗影响比较大,把设置和结果截图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M的设置对DC阻抗影响比较大,把设置和结果截图出来看下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
    仿真真的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电源分配网络能干什么呢?自然而然,电源分配网络就是为了传送电流,输送功率。
    根据参数不一样,传送电 ...

只有VRM的power和GND设置的node点不同,其他设置都是相同的,但是仿真结果DC部分差异很大

网友:
    应该是0K-50Mhz之前会有不同,之后就差不多了

网友:
    建議使用sigrity的power dc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