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和ic设计相比较如何

楼主(2021-08-03):
FPGA设计和ic设计相比较如何

网友:
FPGA的工作岗位是不少的,但是,无论如何,FPGA所支持的产品,一定逃不出量小、临时或者辅助这三项。所以,结合这两个客观情况,新人们需要充分理解,到底你的FPGA岗位是在产业链的哪个环节。实际上,从做芯片的视角来看,FPGA很明显不如数字IC,因为是辅助,虽然有高端FPGA岗,但这种岗位其实并不多。但从硬件工程师的视角来看,会觉得FPGA是大神,是很有前途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是量小的电子系统找不到直接合适的芯片,通常都需要FPGA来做控制

网友:
所以,典型的FPGA,实际上是处在硬件系统与芯片之间的一个过渡,技术上,除去少数高端FPGA的领域,大部分FPGA工程师面临的挑战是不如数字IC的,因此,从单纯的技术成长来衡量待遇发展,也会明显不如数字IC。但是FPGA入门相对容易,而靠近硬件,也让其更接近系统,更接近终端使用者,对于想自己做个整体方案,做个系统,创业个小公司,也许更有可能点

网友:
1)FPGA:岗位很多,就业面比较宽,除了传统的通信行业,还有图像处理、算法加速、各大研究所等等,薪资上来看两极分化有点高,应届硕士低的有十几 k 的,高的有几十 k 的,我见到的多数年薪在 20 - 30 w 的比较多;(2)IC :近几年比较火热,特别是去年,薪资确实高,下限比 FPGA 的下限要高 2 k,但是上限不见得有多高,去年 OPPO 给的高薪水很多是按照学校出身来的。一些公司的芯片岗位,其实进去还是做 FPGA。主要的问题在于要去大的企业,有可靠的保证,也能得到规范的培养,一些小的企业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