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MATLAB的搜索路径

楼主(2021-08-03):
设置MATLAB的搜索路径

网友A: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输人editpath或 pathtool命令或通过【File ] | [ set Path】菜单,进入如图1-8所示的“设置搜索路径”对话框,然后通过该对话框可以编辑搜索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输人editpath或 pathtool命令或通过【File ] | [ set Path】菜单,进入如图1-8所示的“ ...

谢谢指点,您这个方法,确实好用

网友:
在命令窗口执行“path(path, 'D:Study '")”,然后通过图1-8所示的“设置搜索路径”对话框查看“D:NStudy”是否在搜索路径中。需要注意的是,该目录必须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