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带来的问题

楼主(2021-08-03):
    依电容电量和电容电位差不会突变的特性,即不会瞬间上升到很大的值或者下降到很小的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某一端电压值,变化瞬间,另一端电压值亦会变化,但两极间总的电位差不会变化,例某电容两端电压如下:
    0V —| |— 10V, 左端为0V 右端为10V,如果突然右端10V突然变化为0V,则依据总的电位差不变,左端电压变化为-10V,即-10V —| |— 0V
    例如在语音采集时,用电容进行隔直,瞬态,电容前端电压由3.3V降落到0V,后端电压会由0V降落到-3.3V,破坏芯片。
    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一般用隔直电容的地方都有直流偏置电路,不会出现负压情况。

网友:
    有这样事,理解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隔直电容的地方都有直流偏置电路,不会出现负压情况。

电容一端的电压变化是外部动作产生的,所以另一端会有负压。

网友:
    你这个电容应该利用隔直通交的吧,根据你的采集频率计算合适容抗的电容,和电压突变没关系。而且负电压你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思路不对啊
首先,如果你左端0V是接地的话,无论右端怎么边,左端肯定不会变的。你得先确定参考面
其次,电容两端电位不会突变这是根本。哪怕右端本来是10V,你突然施加一个-10V的电压,电容也会通过放电来延缓电压变化的速度(MS级)。

网友:
    你这理解方向有问题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10V不能突然变成0V,电容会放电保持电压平缓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