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路灯裸机综合编程实践中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1-08-03):
    编译后显示的错误类型为xxx is undefined,视频与论坛教程中的代码如图该如何在代码中定义msg_for_BH1750和BH1750_send?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网友A:
    你搜索一下,看这个变量在哪里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一下,看这个变量在哪里定义了

    查不到定义,只能查到自己打出来的这两个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我所加的Hardware和Software的文件加错了,不同的文件里面代码不同,导致没有我所需要的代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