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网络标号和端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03):
protel99中网络标号和端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网络标号就是确定引脚的连接方式,就像去电影院的座位一样;端口是开放的表示可连接,具体连接哪个引脚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不是protel99的特有问题

    设计原理图中的一条线,有两个端,每个端就需要有一个网络标号,,,

    如果让端口是连接的,就需要标记相同的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