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运放和仪表运放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08-03):
精密运放和仪表运放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精密运放最大的优势是输入offset,适用于一些对offset敏感的应用环境。比如,精密的电子秤等

网友:
    精密运放相对于普通运放,失调电压较小,失调电压温漂也小,偏置电流也小。

网友:
    仪表运放是三个精密运放做到一片硅片上,封装在一起组成。普通运放改变增益靠改变反馈电阻,而仪表运放改变增益靠改变一个联接到芯片两个引脚上的电阻。仪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均非常高,而且两个输入端对地共模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不影响运放工作。仪表运放仅对两个输入端之间的差模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