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应用是什么?

楼主(2021-08-03):
PWM的应用是什么?

网友:
    LED呼吸灯 PWM对电机转速的控制 PWM对舵机的控制

网友:
    PWM可以用于但并不限于电动机调速,PWM还可以用于电压转换、电流转换、数字-模拟转换等。

网友:
    PWM控制方式,主要在数字控制电路上应用

网友:
    Hi. You can use them for driving FAN and LED.

网友:
    电机驱动;开关电源频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