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较快地通过 Datasheet 掌握一片芯片

楼主(2021-08-03):
如何较快地通过 Datasheet 掌握一片芯片

网友:
Datasheet应该是工程师们平时接触到的最多的文档资料了。无论是项目开始阶段的选型还是后续的软硬件设计,到后期的项目调试,都离不开。但是经常会有工程师对着英文的datasheet发愁,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就这么一页一页的读下去。动辄十几页几十页的资料,要是都这么读下去,一个项目前期准备的宝贵时间可能就都浪费在阅读文档上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datasheet应该怎么读,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我们最需要的内容

网友:
既然提到datasheet,那第一步当然先要拿到datasheet。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渠道拿到我们想要的资料。   1)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芯片官网上下载。这方面各大芯片厂商为用户考虑的都比较周到,一般常用器件在各个公司的官网上都能够按照器件型号查找并方便的下载到。如TI,NXP,ADI,linear,等等。在他们的官网上还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简单的选型,让你快速定位芯片型号。甚至更进一步的,例如TI公司近年力推的网上设计工具webench,可以方便的进行电源设计,在选型的同时,直接把电源设计的原理图,仿真结果,成本报告等等都方便的提供给用户,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2) 去datasheet下载网站。如果不喜欢分开去各个官网上下载,网上也有很多网站提供器件资料的下载服务,覆盖了大部分常用器件的datasheet,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网站上的资料可能没有官网上的资料更新速度快,下载后要确认datasheet的版本,有些芯片如果有新版本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能去官网下载。以免出现功能上的差异,耽误项目进度

网友:
3) 分销商的网站。除了下载网站外,分销商网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常见的RS,Digi-key,Mouser等等。只要是他们负责分销的器件,基本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料,并且可以了解到大致的器件价格。当然价格仅供参考,是分销的价格,并不是最后批量的价格。分销商网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他们的网站上能找到很多不好确定型号的器件资料,比如一些常用的开关,按键,连接器等等,很多器件我们都能在电子市场上方便的买到,但是电子市场显然是不会为这些可能都不知道生产厂家的器件附带一份datasheet告诉你器件详细的规格尺寸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些分销商的网站上查找一下相似产品的资料,根据正规厂家的资料来做封装进行设计。这样也方便后续产品量产定型的时候进行大批量的器件采购。这一点,起码在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下面还是很有用的。   4) 代理商。有些元器件的应用领域比较特殊,芯片厂商并不会把器件资料直接放到官网上让人直接下载,这时候就需要联系芯片代理商,可能还需要签署一些NDA之类的保密协议,才能拿到器件的datasheet。   5) 网络。加上这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通过上面的方式都无法找到你想要的datasheet,那就只能求助于万能的网络了。或者通过搜索,或者通过论坛求助,期待奇迹的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