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画板的辅助线怎么连接到最近的网络

楼主(2021-08-03):
所有的GND辅助线都连接到了一个焊盘,看起来很乱,怎么让他们连接到最近的焊盘,有方法吗?

网友:
你可以把网络隐藏

网友A:
连线的时候,点到那个焊盘,对应的网络就会出来,不然看起来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的时候,点到那个焊盘,对应的网络就会出来,不然看起来太乱了

我发现这可能是个bug,因为我放置一块铜皮再删除掉他自己就自动连接到最近的网络了,
因为关掉显示的话不方便调整摆件位置,所以我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的时候,点到那个焊盘,对应的网络就会出来,不然看起来太乱了

不行,这招时灵时不灵。。。。

网友:
建議可以把GND跟Power的輔助線隱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