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C排线与FPC排线能相互取代吗

楼主(2021-08-03):
FFC排线与FPC排线能相互取代吗

网友:
FFC排线与fpc排线的工艺明显不同,ffc软排线是上下两层热熔PET胶膜或PI胶膜将一组按照特定间距排列的扁平铜线在高温轮下压合而成,而fpc排线是通过在一整层覆盖有铜膜的PI膜上通过蚀刻形成不同的线路结构

网友:
ffc排线与fpc排线的线路结构的复杂性不同。很显然,做一些复杂的曲线线路结构排线,那么fpc排线必然是首选,而ffc排线只能形成一些直条的排线。在形成复杂曲线线路结构时,那么必然要选择fpc排线。相对来说fpc排线比ffc排线更柔软。
fc排线与fpc排线耐温性不同。一般PET为基材的热熔胶膜做成的ffc排线耐温只有80℃或105℃,当用PI为基材做成热熔胶膜做成的ffc排线能耐温120℃。可是fpc排线可以耐温到200℃以上。因此,fpc排线比ffc排线更耐高温

网友:
如果只看上述两点,似乎fpc排线能秒杀ffc排线,ffc排线在fpc排线强大的功能面前,似乎是有走向坟墓这一条路了。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请继续看如下两点:

三、FFC排线与Fpc排线的成本不同。fpc排线线路可以做曲线结构也可以做直线条结构,但是不管fpc排线线路结构多么简单,每一款规格都要开模具,一套普通的快走丝模具少说也要1500元,精度稍高一点的中走丝模具价格要到2500~3000元RMB,若客户对尺寸精度要求更高,一套慢走丝模具要5000元以上。而ffc排线完全不需要开模具,成本上看就省了一大笔。

四、FFC排线与FPC排线的效率不同。ffc排线生产效率非常高,而fpc排线由于工艺更复杂,工序多,效率相比较fpc排线的生产效率很低。而且,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曲线结构,可以对ffc排线进行折线解决,也没必要做成fpc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