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是由模拟芯片组成的嘛?或者和模拟芯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1-08-03):
射频前端是由模拟芯片组成的嘛?或者和模拟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
RFFE和RF Transceiver通常是分开讨论的,RFFE主要包含PA和LNA,还有一些滤波器,是高频的部分;mixer降到基带之后,后面的AD/DA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模拟芯片就是RF Transceiver的内容,这部分频率通常较低。RF和模拟相关但不完全等同,无论是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还是公司项目分配的时候通常也被分为两个方向

网友:
射频主要是前端信号处理,因此多为模拟信号,所以多为模拟芯片。当然也有把模拟数字功能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
    射频前端主要指滤波器,开关,PA,LNA,和传统意义上的射频芯片还不太一样。现在的手机芯片一般把这几个模块单独拿出来做,然后后面的mixer,基带滤波器,PLL,ADC,DAC放在一起做。射频前端只负责放大滤波,后面的射频芯片负责变频数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