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射频器件科普

楼主(2021-08-03):
无线通信系统中,一般包含有天线、射频前端、射频收发模块以及基带信号处理器四个部分。随着5G时代的,天线以及射频前端的需求量及价值均快速上升,射频前端是将数字信号向无线射频信号转化的基础部件,也是无线通信系统的核心组件。

网友:
    按照功能,可将射频前端分为发射端Tx以及接收端Rx。

按照器件不同,射频前端可分为功率放大器PA(发射端射频信号放大)、滤波器filter(发射、接受端信号滤波)、低噪声放大器LNA(接收端信号放大,降低噪声)、开关switch(不同通道切换)、双工器duplexer(信号选择,实现滤波匹配)、调谐器tuner(天线信号通道阻抗匹配)等。

网友:

滤波器Filter:选通特定频率,过滤干扰信号

滤波器(Filter),是射频前端中最重要的分立器件,使信号中特定频率成分通过而极大衰减其他频率成分,从而提高信号的抗干扰性及信噪比。目前在手机射频市场中主要采用声学滤波技术。

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市面上的声学滤波器可分为声表面波滤波器(Surface Acoustic Wave,SAW)和体声波滤波器(Bulk Acoustic Wave,BAW)两大类。其中SAW滤波器制作工艺简单,性价比高,主要应用于GHz以下的低频滤波,而BAW滤波器插损低,性能优秀,可以适用于高频滤波,但工艺复杂,价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