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一下某个设计里的器件选型

楼主(2021-08-03):
    列一下某个设计里的器件选型
精密模拟信号采集+控制, 选这个设计是因为器件比较多, 种类也多些, 覆盖面相对广些. 已经尽可能地支持国货了.

网友:
    电源部分:
    DB107S, 普通整流桥,国产MDD(江苏宇台). 从15V工频变压器整流得到约正负±20V直流.

    78L12, 79L12:线性稳压, 国产江苏长电. 从约±20V直流稳压得±12V, 供给运放.

78L05, 国产江苏长电, 从+12V稳压得+5V, 供给ADC模拟部分及基准源.

    ADP151-3.3, 精密LDO,美国ADI。 从+5V稳压得+3.3V, 供给单片机模拟部分. 特点是噪声有效值约9uV. 国产备选型号: 估计没有.

MP2359: DC-DC降压,美国MPS。 从约+20V降压到+5V, 供给液晶屏. 国产备选型号: 芯龙XL1509等. MPS可靠性较好, 以后会考虑试用国产型号.

AMS1117-3.3: 普通LDO,美国AMS, 从上述+5V降压到+3.3V, 供给单片机. 国产备选型号很多, 长电、乐山、微盟、贝岭均有同款,以后考虑试用.

    MC34063: 美国安森美(原设计是摩托罗拉), 从控制部分的+12V供电升压到+24V, 向外置PLC模块等供电. 国产: 富满等有同款.

    78L05, 国产江苏长电, 从控制部分的+12V稳压得+5V, 供给控制部分的逻辑器件.

网友:
    信号采集部分:

输入级运放: TL071, 美国TI. 主要特点是输入阻抗1TΩ. 意法ST有同款, 国产备选...可能有吧。

后级运放: LT1013, 美国TI, 普通的精密运放, 指标比OP07之类略高. Linear有同款, 贵将近10倍. 国产备选... 有思瑞浦微、圣邦微、瑞盟、聚洵等厂家,具体型号不知,得专门做板验证后才敢放心用。

    OP07:同上,不过要求估计低些
PMBFJ109: 低导通电阻的结型场效应管,荷兰NXP。安森美的MMBF4391性能相近,能否代替还得做板验证后才知道。国产备选型号:没有。

AD7190,精密ADC,美国ADI,24位/4.8kbps采样率. 美国TI的ADS1256等性能类似。国产备选型号:这个我很希望有,但是没有。

    ADR421,精密基准源,美国ADI,噪声峰峰值1.75uV。美国TI应该有类似型号。国产。。。基本只有TL431同级别的。

    BAV99,普通钳位二极管。荷兰NXP。国内长电、乐山有同款,经验证后会考虑替换。

网友:
    3. 控制部分:

LM358:普通双运放,美国安森美。国内富满、思瑞浦微、圣邦微等不少厂家有同款,以后考虑替换。

74HC2G04:2非门,美国TI。国内同款:这个应该可以有,但是没有。

EL357:普通光耦,台湾亿光。台湾光宝、日本夏普有同款,国内按说应该有,没查到。性能近似的**817国内肯定有。

    RZ7889:大功率电机驱动,国产,无锡睿智微。这个用着很不错。

HR8833:双路电机驱动,国产,嘉兴禾润,美国TI DRV8833的仿品,性能似乎相同。我这里需要驱动的电机功率很小,就直接上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