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其他PCB的封装后,再导入对应的原理图时提示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请问什么...

楼主(2021-08-04):
我从别人的pads layout制作的PCB中将封装保存到我的库中,再从别人的对应的logic原理图中导出网络表后导入到我新建的PCB中,出现以下情况: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2200_/_NF_/_0402_/_X5R >
C735    C_/_2200_/_NF_/_0402_/_X5R@C040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SKY77701_2 >
U708    SKY77701_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56_/_PF_/_0402 >
C723    C_/_56_/_PF_/_0402@C040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56_/_PF_/_0402 >
C712    C_/_56_/_PF_/_0402@C040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56_/_PF_/_0402 >
C710    C_/_56_/_PF_/_0402@C040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56_/_PF_/_0402 >
C799    C_/_56_/_PF_/_0402@C0402
找不到元件类型项目 < C_/_56_/_PF_/_0402 >

网友:
其实很简单,原理图那里,将所有元件选中,保存到库中覆盖就可。以后有别的原理图发生这样的问题,重复此操作。

网友:
这是正常的。封装可能是一样的。但是 类型不同。所以你要重新分配一个类型。 库里面找到对应的封装。 新建一个类型即可。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