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pice中,能否用交流扫描分析求放大电路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楼主(2021-08-04):
Pspice中,能否用交流扫描分析求放大电路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网友:
是可以的,你要把电源换成正弦的,然后是工具栏里pspice的edit……那一项,点击后修改参数,接着仿真,在trace里add trace中输入vo,就可以得到输出电压的波形了。利用工具栏里读数据的工具可以读出最大不失真电压。

网友:
双击电容符号,打开电容属性窗口,在属性那一行找到ic属性,直接在下面填上数值就是初始电压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