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 SMT加工常见问题

楼主(2021-08-04):
1、 SMT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SMT的工艺流程按顺序是: 烘烤PCB,传输PCB,印刷锡膏,锡膏检测,高速机贴较小元器件,多功能机贴较大的元器件,炉前检测,过回流焊,炉后AOI,目检。如果在检测环节发现不良,就要进行维修或退回到上一环节。
2、 PCBA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PCBA流程包含了SMT流程,其从头到尾的顺序是:SMT工艺,THT插件,过波峰焊,维修及手工焊接,简单组装,ICT及FCT测试,终检,包装入库。
3、 除了电子元器件费用和加工费用,怎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工程费用、钢网治具费用?
从PCBA 的工艺流程我们知道,在进行PCBA加工之前,我们是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比较电子元器件的整理,上贴片机前工程师必须编程,做AOI测试工程师要编程,不论是10-20片样品,还是大批量加工,这些工序都要做,我们称之为工程费用。SMT工序中要印刷锡膏,所以必须开钢网。如果订单有一定的数量,且要做THT插件,就需要过波峰焊,过波峰焊就要做治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焊接的质量,同时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钢网与治具费用如果不修改PCB资料,一般都只在第一次加工的时候收取费用。工程费(有的SMT工厂也叫开机费)不是一次性费用 ,只有在PCBA加工订单达到一定数量时,工程费用才可被豁免。
4、 PCBA加工订单的交期一般要多久?
PCBA加工订单交期都是以所有电子物料备齐时为计算起点的。来料加工型订单主要取决于客户提供电子物料的时间,代工代料型的PCBA订单取决于最晚的电子物料(一般国外采购物料时间相对较长)的交货时间。如果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已备齐,较小的PCBA加工订单3-5天可以交货,较大量的PCBA加工订单需要5-10天才能交货。
5、 哪些类型的订单要做AOI测试、X-ray测试 和FCT测试?
PCBA加工中的AOI测试主要用于检测电子元器件有没有被漏贴、贴错、贴反、贴偏、连锡、翘脚等,一般在SMT过回流焊之后都要做AOI检测。X-ray主要是针对有BGA的PCB在贴了芯片之后做的检测,一般只是抽检。
6、 PCB订单报价需要什么资料,报价一般要多长时间?
PCB报价比较简单,我们需要PCB 的Gerber文件,PCB的规格如板材种类(一般是FR4),PCB板的层数,板厚、铜厚、表面处理工艺,订单数量等。PCB报价一般1-2工作日。

网友:
SMT的工艺流程按顺序是: 烘烤PCB,传输PCB,印刷锡膏,锡膏检测,高速机贴较小元器件,多功能机贴较大的元器件,炉前检测,过回流焊,炉后AOI,目检。如果在检测环节发现不良,就要进行维修或退回到上一环节

网友:
PCBA加工中的AOI测试主要用于检测电子元器件有没有被漏贴、贴错、贴反、贴偏、连锡、翘脚等,一般在SMT过回流焊之后都要做AOI检测。X-ray主要是针对有BGA的PCB在贴了芯片之后做的检测,一般只是抽检。

网友:
PCBA流程包含了SMT流程,其从头到尾的顺序是:SMT工艺,THT插件,过波峰焊,维修及手工焊接,简单组装,ICT及FCT测试,终检,包装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