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线EMI滤波器中的共模扼流圈电流流动分析

楼主(2021-08-04):
电源线EMI滤波器中的共模扼流圈电流流动分析

网友A:
在介绍共模电感之前先介绍扼流圈,扼流圈是一种用来减弱电路里面高频电流的低阻抗线圈。为了提高其电感扼流圈通常有一软磁材料制的核心。共模扼流圈有多个同样的线圈,电流在这些线圈里反向流,因此在扼流圈的芯里磁场抵消。共模扼流圈常被用来压抑干扰辐射,因为这样的干扰电流在不同的线圈里反向,提高系统的EMC

网友:
学习一下EMC共模电流的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介绍共模电感之前先介绍扼流圈,扼流圈是一种用来减弱电路里面高频电流的低阻抗线圈。为了提高其电感扼流 ...

明了共模扼流圈中的电流流动规律,应该有助于开发扼流圈的抑制EMI特性及其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