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和单片机通信

楼主(2021-08-04):
    opencv和单片机通信

网友:
    opencv本身不负责通信,比如访问摄像头也是调用驱动的。PC跟单片机通信常见接口是USB和串口。串口在开发上很简单,两端都有很多现成的软件接口可以用。但是USB就要求你要自己懂得配置,写描述符。比如你想把它描述成一个网络摄像头,就按摄像头那个协议来描述自己,这样在插入PC之后,PC这边就能识别出你这个设备是一个摄像头设备,然后你用opencv就能用现成的接口去访问图像数据了。当然,你单片机这边也要像摄像头那样上传数据,具体的就是PC这边每次读数据都会问一下,然后这边就进中断了,你在中断里写好怎么封装数据包上传,就可以了。这部分是有半成品的库的,直接从ST官网上下载例程来仿着写就行了。除了摄像头这个类,还可以描述成鼠标、游戏手柄之类的属于HID的类,这种又相对简单一些,用于数据量不大的主要是控制性质的通信。你还可以描述成自定义的方式,这就麻烦了,因为PC端的驱动也要自己写,我只是实验成功过,没有在工作中大量使用过,不是非常有必要这样做,一般通用的这些类型都是够大多数常见设备类型用的了

网友:
    OpenCV是专门用来做图像处理的开发包,不是操作系统,不是神,不是什么都能干。PC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信,应该知道吧,OpenCV没有封装什么通信功能。你的软件应该是用OpenCV做图像处理,得到一些结果,然后你的软件再用串口和串口通信函数和单片机进行通信

网友:
    如果是通过RS-232串口通信,且上位机是Windows,用VC编程,有个CSerialPort类挺好用的,liquanhai/CSerialPort · GitHub,下位机单片机通信也有例子的,可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