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安排迭层来减少 EMI 问题?

楼主(2021-08-04):
怎样通过安排迭层来减少 EMI 问题?

网友:
可以采用滤波电容的方式

网友:
首先,EMI 要从系统考虑,单凭 PCB 无法解决问题。
层叠对 EMI 来讲,我认为主要是提供信号最短回流路径,减小耦合面积,抑制差模干扰。
另外地层与电源层紧耦合,适当比电源层外延,对抑制共模干扰有好处。

网友:
提供信号最短回流路径,减小耦合面积,抑制差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