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上使用.Net Core的P/Invoke可以调用C++的DLL吗???

楼主(2021-08-04):
在windwos端使用控制台程序+P/Invoke调用了C++编写的Dll
转到Linux后就发现,提示找不到这个Dll

是因为C++动态链接库不能跨平台吗?是不是要编译成so库?

网友:
是的,应该是要编译成 so 库的

网友:
这种语言似乎是不可以直接跨平台的吧,不识别啊

网友:
    直接写两个,各用各的,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