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选型步骤你知道吗?

楼主(2021-08-04):
散热风扇在选择的时候,不是胡乱选择的,是有步骤的,需按照步骤一步步的去选择,你才能最终确定自己想要的类型和型号的散热风扇。风扇选型都有哪些步骤呢,散热风扇六步选择法,期望你通过这个这六个步骤可选择到你想要的风扇。
第一步:确定风扇工作电压
一般散热风扇电压有:12V,24V,48V ,电压确定之后就判断自己所需是AC交流风扇,DC直流风扇,或是EC风扇,各类型特点和优缺点如下:
AC风扇:特点:金属散框
 优点:无需适配器,抗浪涌强,单价便宜。
缺点:风扇转度范围小,且不能调速,无RD与FG信号,有堵转保护。
DC风扇:特点:注塑塑框
优点:安全电压,安装尺寸及转速范围选择性较多,转速可调,有RD与FG信号可选,堵转等保护。
缺点:高转速噪音高
EC风扇:特点:AC/DC供电,注塑塑框
 优点:可做全电电压,可做调速,可做RD/FG,转速范围宽,有堵保等保护。
缺点:抗浪涌弱,单价高
第二步:确认适合的风扇类型
可选风扇类型:横流,轴流,离心机,鼓风机
横流散热风扇特点;风量大,风压小
轴流风扇特点:进出风同一个方向
离心风扇特点:进出风成90度,风量大,风压高
鼓风机特点:进出风成90度,风量小,风压高
第三步:确认风量和风压
参考值:动作点,静态值,PQ曲线,转速,噪音,电流
第四步:确定风扇基本型号参数
基本参数;品牌,型号,尺寸,电压,电流,转速,风量,风压,噪音
第五步:确认风扇轴承和IP防护等级
轴承类型:含油轴承,液压轴承,滚珠轴承
轴承寿命:含油轴承:30000H/25度
液压轴承:30000H/40度
 滚珠轴承:50000H/40度
IP防护等级:IP55:防漆可以满足,可防水溅,IP67:可防雨淋和水柱IP68:可在雨水中工作
第六步:确认功能和安装
风扇功能选择:FG测速功能,RD报警功能,PWM调速功能,自启动功能
散热风扇安装;扇框,引线,端子,线序
扇框:通孔锁螺丝一定要选,有连柱的扇框。
引线:引线有分线,并线,绞线,默认分线,线长默认框外到端子。
端子;常用端子型号:HX2.54,PH2.0,2510,飞机头等。
通过以上六个步骤你的散热风扇选型就完成了,选型完成之后散热风扇厂家就会制作产品规格书给你,确定没问题之后就可以寄送样品,样品通过检测符合自己产品之后就可以下单进行批量生产。

网友A:
这个散热风扇是在哪个或者哪种类型的器件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风扇是在哪个或者哪种类型的器件上使用

医疗设备上,通讯设备上,等一些列需要扇热的设备上都可以说装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