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楼主(2021-08-04):
物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网友:
物联网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概念。最初是由比尔盖茨提出来的,出自他写的一本书里,书名叫《未来之路》。概念和技术有什么区别?“我很能打”,你不用管我怎么个打法,只要知道我“能打”就行了。这就是概念。我练过“散打”、“拳击”,还玩过几年“自由搏击”,这就是技术。物联网这个概念,其实简单说,就是让各种电器之间进行http通信,来跟互联网相融合

网友:
其实即便没有物联网这个概念,设备之间也是可以通信的。跟互联网的区别在于,通信协议不同。平常说的http通信,其实是一种TCP/IP通信。而设备之间通信,一般使用的是串口通信。http只是TCP/IP通信的其中一种,而串口通信也同样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有Mudbus、RS232、RS485、CAN等通信协议。串口通信和TCP/IP最大的区别在于,TCP/IP是计算机网卡之间相互通信,每台计算机之间,是同级关系。而串口通信,则是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通信。什么是上位机,什么是下位机?比如说,无人机的遥控器就是上位机,无人机本身就是下位机。再比如,汽车中控就是上位机,而雨刷器、音响、空调就是下位机。而所谓物联网,就是让设备在支持各类串口通信的前提下,再支持htt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