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电接收管的响应曲线问题讨论

楼主(2021-08-04):
1.问题:
为什么接收管对应波长不是对应发光管波长的峰值。比如:横轴1.7um对应上去找1.7um的曲线不是它的最顶峰。

网友:
    中心波长附近响应是最灵敏的,你说的发送和接收管不知是哪一种,可能都是通用管,不是专属配对用的的吧,根据应用和工艺的不同
    不一定要峰对锋应用